[求助] cdf中的参数与模型文件的关系

楼主(2012-02-13):
模型文件如indLibModel.inc中定义了电感的等效电路模型里的各种参数,比如串联电感Ls,寄生电容Cp等等;
但是在schematic中添加一个电感后,发现其cdf中既有电路参数,也有版图参数,关键是电路参数还不全,比模型文件中的少,比如只有电感Ls,没有寄生电容Cp。
我的问题是:
     cadence仿真器是怎么运用这两个东西来工作的?是不是cdf作为可变输入参数,模型文件作为不变的输入参数,然后两个的那么一堆参数,仿真器需要哪个用哪个?

网友:
有的参数是模型参数,有的参数是设计参数,cdf中定义的是设计参数,还有些根据设计参数计算出来的模型参数。
你看看最后生成的netlist,就会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看看netlist

楼主:
看过仿真网表后,得到这么个概念:cdf中的输入参数会被调用到model.inc文件里。比如设置了电阻的宽w和长l后,模型里的公式为r=m*l/w...
但是,cdf中其他未被调用的参数不知道有啥用,比如电感只有一个模型名字可以调用,其他的比如Q,fpk,n等cdf参数还包括了其在版图的形状,是灰色的不可改,这部分有啥用呢?
菜鸟继续求教

网友(2020-08-20):
引用 楼主:
看过仿真网表后,得到这么个概念:cdf中的输入参数会被调用到model.inc文件里。比如设置了电阻的宽w和长l后 ...

会不会是调用的理想单元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