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总结下关于时序和congestion 的优化方法

楼主(2012-02-13):
我现在做的block 出现绕不通的情况,请大家说说你们在绕不通和时序不好的情况下,会采用什么方法呢?
用的是ICC 软件,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序不好的可能原因,综合和约束,floorplan,place,CTS不理想,congestion导致绕线过长,楼主需要看看log和report,查查真正的原因,对症下药。
    congestion: 看看是哪些地方出现的congestion,分析原因,把cell推开或者重新place,或者撑大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共同进步

网友:
绕线不通的话,首先要问问你做没做power network
做了的话,是不是过密
没做就看看std cell是不是太密集
其它原因就要具体分析了

楼主可以发个截图上来
既然都绕不通,那时序肯定不好了噻!

网友:
用了几层metal呀?
啥样的floorplan呀?
上个图瞅瞅呗

网友:
有没有看过Congestion Map? 如果有6或者以上的值,基本上Route不出来的。
解决的方法,LS都说了。

网友:
感觉只要你在floorplan里面将std cell和总面积的比值控制在0.7左右,基本就不会有congestion,而且布线的时候软件也会优化congestion

网友:
大哉問..可以看一下legalize placement displacement的圖
看是不是有些cell被搬遠了, 或congestion map..
然後補個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

网友(2014-07-02):
回复 网友B:

1、"legalize placement displacement的圖,看是不是有些cell被搬遠了“这个有什么作用?请问能详细说说吗?
2、congestion map..然後補個partial placement blockage,这个是不是由于congestion比较严重,需要把cell 拉开一些?谢谢

网友C:
congestion永远是后端设计一大主题和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原因有:
1)布线资源不够,比如metal layers太少
2)power打的太多,
3)multi-fanin cell太多,太密集,
4)过度优化,如hold fixing, 导致local density增加,
5)不合理的floorplan,比如一些channel区域的处理,一些blockage区域的处理,

解决方法有: 对应上面
1) 增加金属层次,当然你的boss会不高兴
2)减少power,不要打太多,根据以往经验和ir-drop分析的结果(当然最终还是人说了算)减少一些
power下面是不是不要放太多单元,设置局部blockage,partial density control
3)cell/instance based cell padding ,给这个区域降低利用率,partial blockage,density crontrol,
分析模块走向数据流, bound控制, 以及floorplan的调整,
4)控制hold fix margin,特别是postcts这一步,不能造成density过度升高; 增加一些必要的false path,不修假的setup violation,不增加不必要的buffer,
5)memory区域等打上soft blockage,不要让普通cell进来, channel好好处理,

以上最难处理的是第3)步 ,有时候要和前端配合重新综合,对一些high fanin cell的禁用,mux类型的选择等,和design相关的要和前端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神

网友(2014-11-20):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人,第3步中的设置局部blockagepartial density control
和第5步中的memory区域等打上softblockage

具体怎么操作呢,或者相关命令 说一下吧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c的话,直接在floorplan视图里点createplacementblockage的按钮画就行,需要什么类型的(soft、partial、hard)改改blockage属性就行了,当然用命令也可以,不过还要计算坐标,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找到了 多谢啦

网友F:
回复 楼主:

   1)阻塞在RAM(macro)之间:可能RAM之间的距离没有计算正确,可以加大RAM之间的间距;扭转RAM的方向,使得RAM的IOpin朝向更容易走线的那边;如果是多个RAM共用地址或者数据线,尽量把RAM的地址数据pin对齐

2)阻塞出现在RAM和帮助单元交界的地方:在RAM周围加一条halo(keepout);把RAM放在四周,尽量把中间留下的空间变成方形;在有阻塞的地方加一些由小的placementblockage组成的矩阵

3)阻塞出现在标准单元的某一块:也可以加一些由小的placement blockage组成的矩阵;module/instancepadding;利用placement guide减少那块地方的标准单元个数;scan chainreordering也会改善一些阻塞;定义density上限;使用congestiondriven的placement,并且要求place之后做congestion优化;在综合是禁止使用那些pin太多太密集的标准单元(多半是那些复杂的组合逻辑单元);请前端使用RAM代替触发器矩阵;请前端修改算法

4)应该尽量减少power

route占有的资源,谨慎选择powermesh使用的金属层,VIA的大小等。在detail route完成之后,你如果已经试了各种解决signalcongestion的方法,还有少量DRC无法解决时,可以考虑切掉部分power mesh

网友(2016-10-11):
多谢各位大牛的总结

网友(2018-03-19):
感謝分享   大推   謝謝  thx

网友(2022-08-30):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多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gestion永远是后端设计一大主题和碰到的主要问题之一,
原因有:
1)布线资源不够,比如metal layers太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