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能画45度的走线吗?

楼主(2012-02-13):
请教大家,ICC里能走45度角或者135度角的走线吗?谢谢
还有就是能让一组bus并行走线吗?下什么命令。
拜托了

网友:
据我所知 是不能45度或135度的, 必须hor或者vert。
为什么你想要bus 并行走线? tool自己会optimize最优走线,如果你想一起优先route 可以用route_group
但自动走线好像不支持bus 并行, 而且。。。没有意义。
手动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顶层有模拟IP,有些模拟信号需要并行走线。谢谢你

网友:
只有聽說EDI有類似的東西
好像是用在flipchip bump 的routing可以45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analog required,就需要custom layout了, ICC好像不支持这个,或者有我不知道。请版主回答下。

网友:
ICC 只有 flipchip 的 RDL 能45度 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