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514 & IC61 可同時使用嗎

楼主(2012-02-14):
cadence IC514 & IC6 可同時使用嗎 ?

一般是  cshrc 內會設如

setenv OA_HOME /..
setenv CDS_ROOT /..

cds_root 如指到 514
ic610  應該無法用吧 ..

那該如何同時存在同時用 ??
IC514  convert to IC610  cdb2oa 還好.
但是  oa2cdb 就不好用 . 轉都出錯 ..

网友:
IC514和IC61中常用的几个程序名称是相同的吧,举个例子,就说icfb吧
如果你设置了setenv PATH ${PATH}:<path2IC514BIN>:<path2IC61BIN>
那么当你在命令行启动icfb的时候,系统从PATH变量里面读到的icfb的路径是IC514的,启动的就是IC514的版本,路径变量设置里面排在前面的优先一些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二者的确不好一起用

个人认为,可能的一个替代方法是,你写两个不同的cshrc,分别设置IC514和IC61的变量,而你的~/.chsrc里面则不包括这二者的环境变量设置
需要用那个的时候,将相应的cshrc来source一下

网友(2012-09-04):
要设置不同的环境变量文件

网友(2014-04-10):
其实在redhat里添加两个用户,这样可以分别装两个版本,都可以了。

楼主:
目前是把 ic514  IC6  分開

打 icfb514 => 514
ic6 => ic6

softinclude 就寫不同得 cds.lib 內
所以可以同時使用 ic514  ic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