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中的电阻match问题

楼主(2012-02-14):
bandgap中的电阻要match吗?如要,是哪些呀?
我看我们公司的layout中,并没有match,说是调了很多次后的结果呢?

网友:
应该MATCH吧,主要是三极管通路上的那几个.不过MATCH的话寄生就大,这得看你的工艺偏差,电阻W/L等等,流片OK是真理

网友:
Must care about matching, unless you don't need a accurate reference

网友:
要想得到高精度的参考电压,就必须match

网友:
我们designer要求采用ABCDEFEDCBA的方式match

网友:
BG里的电阻对精度影响很大 必须match啊

一般就是对称+DUMMY 有条件就加地环

楼主:
有没有哪位的公司已经是流过片的,说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我是搞RF的,可能跟工艺偏差等等有关吧,我们公司流片调试了很多次后,最终设计的是没有匹配的。

网友:
一定要match的

网友:
1,必须MATCH! 电阻的正温度系数 与BJT发射极负温度系数互相抵消。不然你九宫格BJT就白画了。
2,如果是多晶电阻之间的距离要大于栅POLOY的距离。至于大多少要问代工厂FOX多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我们这layout就仅仅在两边加dummy,加保护环。在三极管两条支路的电阻之间没有match,不知影响会有大。
他说如果在match的话,连线比较复杂,如何折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也是,和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已经流片测试过了,所以很想知道有没有哪位的公司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就是关于要match的问题,然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需要match,楼主不match,除非工艺非常稳定,调几次可以确定下来,否则工艺一旦偏差,又需要重新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是这样的,不同的工艺,肯定要重调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画过match的那种,是不是先很难连呀~~

网友(2012-03-29):
流片测试效果怎样啊?

网友:
Match是必须的还有dummy

网友(2012-06-27):
回复 网友A:

    哦!学习了!不错!

网友:
必须要MATCH,目的应该是获得与环境无关的信号源

网友:
我也画了,是0.5工艺,也没有做match,后防没有问题,还没有流片,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BG中的要match的电阻一般是直接连接BJT三级管的那部分分压电阻,搭配九宫格。而且要求很高,匹配不好,BJT的温度系数就完蛋了,一般是要求高匹配,自己判断不出就去向designer请教!

网友:
我们公司的都是match了的啊

网友:
是要match的

网友(2012-08-16):
match 的程度还是去细问下designer吧

网友:
好纠结这个问题呀!

网友(2012-11-12):
如果要求严格是必须考虑匹配的···没有匹配的··至少是很大的工艺了···  要是进入亚微米级别,不匹配整个设计都会失败···此外 还得注意电阻路径上抽头连接到差分输入管的位置,走线的长度一直等等···

网友D(2023-03-30):
感觉楼主所用工艺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所用工艺较大

十几年前 能不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