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滤波器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12-02-14):
大家好,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半带滤波器的code,然后自己也写了一个sin wave 的verilog code,我sin信号的频率是400KHZ,那么我这个半带滤波器的时钟应该也是400KHZ吗?还有谁有关于数字滤波器verilog的设计,这方面我很不懂啊,里面数字滤波器系数都是用2C表示的,那么我应该用那个乘法器来实现这个半带滤波器?????请大神解答!!!!!

网友:
为什么你的半带滤波器的时钟你想用400k?
这个有关系么?你说的是滤波器的采样时钟?还是截止频率?

滤波器设计就是一个乘加运算,大多数的优化主要针对乘法器的优化,或者算法的优化

乘法器的优化主要指简化乘数,比如如果是常数,可以将其化为2的幂次相加的形式,这样就将乘法变为了加法。如果系数是负数的情况要将其绝对值乘法运算完再做有符号数加法(补码),和其他项相加。
算法优化,主要是考验对滤波器算法的应用,采用哪种设计方法可以简化计算,节省资源

网友:
连滤波器的工作时钟是多少都不知道
你是如何写代码的
滤波器的工作时钟,输入数据速率是写代码前就已经定好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系统时钟的频率是否就是我的采样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输入信号是400KHZ和100KHZ两个叠加,那个我这个半带滤波器的FS=400KHZ,那么我代码的设计的系统时钟是否是400KHZ呢?根据那奎斯特采样定律,必须是最快信号的2倍,那么我半带滤波,只需要200KHZ以下的信号,那么我系统时钟为400KHZ,是否这样理解?
现在都是以二进制补码运算为主,网上说用booth算法比较好,这样符号位也可以直接参与运算!!!你有更好的乘法器设计的方案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样频率是否就是系统时钟,因为我设计这个,不知道是乘法器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得到的信号失真太大了,我给了一个400KHZ的正弦波,然后我整个设计的clk也是400KHZ,最后经过我半带滤波器的波形是失真的,目前怀疑是我用无符号数的乘法运算导致的!!!!

网友:
滤波器工作时钟不一定就是系统时钟啊
一个系统可能有好几个时钟
而且就你上面说所的半带滤波器是内插啊,还是抽取啊
你都不说清楚
如果是内插的话,滤波器工作时钟是400K,输入数据也是400K这个如何能实现,如果是抽取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对的,楼主先说清楚是内插还是抽取,如果是抽取,系统时钟=滤波器工作时钟=采样率,那就好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哥···我那个是抽取滤波器,是接delta-sigma 过来的信号的。请知悉,
假如是系统时钟和采样速率一样的话,那么我的booth乘法器本来要要N个时钟周期,没问题吧,我第一次设计数字滤波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如系统周期和采样频率一样的话,我利用的是booth乘法器,完成一个booth乘法器要N个周期,这样我乘数就一直在变化。
这样不好吧,难道乘法器时钟要特别区分?小弟第一次设计数字滤波器啊!!!请在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