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宽频带VCO设计

楼主(2012-02-14):
在zwtang的博士论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对于像数字电视调谐器(TV Tuner)等宽频带接收机系统要求调谐范围达到50%(1GHz-2GHz)...因此宽带振荡器必须采用开关选择分段的方法,将一个宽带调谐范围划分成几个窄带调谐范围,并且保证相邻压控曲线有一定的重叠区域。

问题1:考虑到切换时间和锁相环频率稳定的时间,采用开关选择分段的方法在切换的时候会不会造成频率不稳定(可能这个对于TV Tuner来说不是问题)?

问题2:如果要求频率过渡平滑,而且不在乎Layout面积的话,是不是可以采用下变频的方法,将VCO运行在4~5GHz,这样调谐范围只有20%,对电容的变比要求低,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可变电容最线性的那一段?

新手上路,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4~5G你是怎么下变频到1~2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一个震荡频率固定在~3GHz的振荡器混频、滤波如何?望指教,谢谢!

网友:
混频不是自己为难自己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个人认为仅从电路复杂程度来说和切换电容差不多啊?是不是还会引起其它问题?

网友:
混频后,怎么消除可能产生的谐波分量,已经相位噪声的下降呢?

网友(2013-09-21):
自己为难自己,各种不好做,换方案吧

网友:
原本一个VCO的工作你的方案变成了要两个,然后还要混频,难度加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