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已解决]

楼主(2012-02-14):
在后仿真run时出现error:../fs90a_c_generic_core_21.lib.v[3445]setup[negedge D:643ps,negedge CKB&&&RB:715ps,184ps];
fs90a_c_generic_core_21.lib.v是工艺库.v文件。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呀!有这个错误但仿真还能运行。结果也OK。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fs90a_c_generic_core_21.lib.v里面的这些是什么意思:
specparam setup_D_CKB=3.36
specparam hold_D_CKB=0.12
$setuphold (negedge CKB &&&RB,posedge D,7.70:11.18:20.36,1.08:2.53,flag,,,d_CKB,d_D);
$setuphold (negedge CKB &&&RB,posedge D,11.65:18.33:38.73,-3.11:-3.88:-6.39,flag,,,d_CKB,d_D);
麻烦各位帮我解决下!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

网友:
你好,你是用HJ的工艺吧。你在用modelsim做后仿的时候,如果是dc出来的sdf文件,是用fs90a_c...21.lib.src作为你的库文件进行编译的,你刚才的那个lib.v是什么文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版图生成后做的后仿真。是用PT生成的sdf文件反标的。fa90a_c_generic.lib.v是工艺厂家提供的用于后仿真的.v文件。

网友:
你那个错误没见过,不知是不是没贴完整。不像是反标错误。如果是时序检查错误应该报timing violations

那个仿真模型文件中的specparam 是反标参数。后仿时用sdf中的延时数值替换specparam 后面那个参数的值,使该cell具备延时信息或check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为何不使用后端布局布线软件提取出sdf呢?

pt在做sta分析的时候,需要反标sdf或者spef,才能进行sta;请问,你是如何用pt将sdf提取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分析是用SPEF文件反标,而在PT中用write_sdf 可以产生.sdf文件用于后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我的流程是用后端软件来提取spef和sdf,然后在pt中反标,来看有没有时序为例,再用这个sdf和spef和布局布线软件提取的网标进行后仿,从目前的几次后仿来看,没有发现modelsim报错。你可以尝试下我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spef参数是直接在encounter里的RC extraction菜单下提取的还是用QRC参数提取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是在RC extraction下提取的,sdf也是那样提取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了,不过dc的write_sdf提取过的sdf文件进行综合后简单后仿时,我也通过了。pt的write_sdf命令应该和dc的这个命令是类似的吧,所以应该pt出来的sdf也是能够进行后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用DC生成的sdf做后仿真,这步可以省略的。因为DC产生的SDF文件不准确,就是直接用DC生成的网表仿真,不加延时信息。
我用encounter产生的sdf文件做后仿真时在modelism中出现很多类似的error:
error:[vsim-SDF-3445] F/...eua2308_dap_ram。sdf[423455]:failed to find matching specify timing constraint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没?不知道怎么办!用PT产生的.sdf文件后仿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后仿真出现的问题解决了。我的clk周期是40ns,我在DC综合时适当减少了周期(38ns),但在encounter中用到的sdc文件里应该把周期重新变为40ns再去做布局布线。我之前没有改过来,虽然PT分析时序OK,但后仿真却不通过。改完后再重新做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你dc用的clk是38ns做的sdc,然后在encounter把这个clk再改为40ns,并且用这个40ns进行spef和sdf的提取,你在modelsim下做仿真时是用40ns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出现建立时间或者保持时间违例,modelism会显示timing violations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modelsim后端仿真流程是什么?需要设置一些库吗?我什么都没设置,直接把.sdf文件和网表文件.v及test.v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有后端布局布线出来的网表文件,要有提取的sdf文件,要有网表中用到的门的库文件(30lib.src),还有在modelsim里面要选sdf文件的作用域、选择sdf的type。最后要有测试向量test。v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f三种类型都要仿真一下是吗?还是只看type类型的结果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没注意,我一般就是用典型的那个,你可以三个都试试看;估计三个的结果都应该不一样的,如果设计的频率很高就要注意仿真了。一般仿个max和mi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