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 的design start 问题

楼主(2012-02-14):
CORTEX的design start看上去是可缩合的,只是已经是类似网表性质了,如果加上IO、MEMORY等构成完整chip,能否做cortex-m0的应用?这个core缺什么东西吗?

网友:
可否share一个design start给大家呀,呵呵

网友(2012-05-09):
DesignStart提供的Cortex-m0核是个基本配置的核,可综合,可仿真,综合下来有12k左右。
我所知道的是这个核没有debug interface

网友:
可用的,就是没有debug,乘法器慢一点,中断固定16个,别的也没啥了,可以详细看看release notes那个文档,其实全的也容易搞到的

网友(2016-07-02):
回复 网友A:

   where can download full cortex-m0 rtl cod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 free full cortex-m0 rtl code

网友(2016-08-02):
回复 网友B:
那个要钱。 贵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