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CC create_cell 遇到奇怪问题

楼主(2012-02-14):
各位大侠,我在用命令create_cell的时候,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假定有A这个physical lib
create_cell -view FRAM uu1 A/PBD4W   这个命令没有问题,提示创建成功
create_cell -view FRAM uu1 A/PBD8W   这时却提示说没有这个reference.
PBD4W 和 PBD8W 都是存在同样的路径,不知道为什么PBD8W不能加进去
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把A这个lib加到mw_lib里去,所以调用的还是以前mw_lib里有的单元
接着我又有了第二个问题,用什么命令能把一个新的phy lib加入到一个已经创建的mw_lib里呢?
不会只能重新create_mw_lib吧?

网友:
set_mw_lib_reference $MW_DESIGN_LIBRARY -mw_reference_library $second_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2012-10-23):
同问。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2021-03-11):
x-special/nautilus-clipbo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