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循环语句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12-02-14):
循环语句比如while,for循环,它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时序来执行循环体里面的语句呢,参考的时钟是什么呢,循环在CPU的程序里好理解,但在FPGA里就难理解其物理实现是什么样的

网友:
会是组合逻辑,没有同步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循环是一次次的执行,就是会有先后顺序,那么既然有先后顺序那就是有时间的概念,那么这个时间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组合逻辑也可以实现循环,一层一层顺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