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如何正确设置dc的set_false_path

楼主(2012-02-14):
请问各位,一个设计,外部输入有时钟clk、复位rst;还有内部的分频时钟clk4,clk8,clk16等;在dc的sdc文件中,对clk使用了create_clock,对分频时钟使用created_generated_clock进行了约束。

请问,需不需要在设置分频时钟之间和分频时钟与clk时钟之间进行set_false_path的设置?
请问,需不需要在(分频和主)时钟与复位之间进行set_false_path的设置?

网友:
他们是同步时钟,工具要分析。

网友:
rst可以设置false path。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rst_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否是只需要:set_false_path -from rst -to clk和 set_false_path -from clk -to rst
其他对分频时钟是不要这样的设置?

网友:
div clk不需要和master clk设 false_path, 他们是synchronous

网友(2013-01-05):
需要用到set_false_path有下面这些地方:
异步时钟之间。到meta-stability的第一个ff路径。静态信号,比如:reset, test_mode, function_mode_select。
注意:对于reset,如果在工作时,reset信号有效时,时钟信号不翻转,用set_false_path,但是,如果reset信号有动作,时钟同时也有动作,则不能set_false_path。-- 陈版[原创] 数字后端 FAQ (2/11更新到时序收敛)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ght=%2B%B3%C2%CC%CE

网友(2016-05-12):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如何知道reset和时钟信号不是同时有动作?

网友:
一般我们认为create_clock与created_generated_clock之间是同步的,所以它们之间不要设置false path。如果你的分频时钟与源时钟不需要同步,则分频时钟也可定义为create_clock,然后时钟之间再设置false path。

一般异步复位可以设置false path,但是用某个clk抓过之后的异步复位,再在这个clk域下使用时,不要设置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