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天线设计必须是回路吗?今天拆开一个模块发现天线不是回路的?区别?

楼主(2012-02-14):
下午没事干,就把一个蓝牙模块给拆了,结果发现蓝牙的模块天线是“弓”字型状的,且不是回路。     回路天线个人理解:
    按原来的理解是在一定频率下交变电流形成变化的电场,进而产生电磁波发射出去,或是变化的磁场,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接收到需要的信号,再调制。

     无回路天线是怎么发射和接收的就不太知道了,上面的理解也不清晰,向大家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天线设计成开路线很正常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开路天线是怎么实现发射的呢?求指教!

网友:
1/4波长的开路线就等于是短路线了  所以开路还是短路 在微波上来说取决于波长和传输线长度

网友:
近场天线是回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说。

天线就是这么工作的,天线并不“传输”功率,而是辐射出去。

网友(2012-03-18):
有道理,传统电路中的"开路"和"短路"的概念在这里需要升级啦!

网友:
不需直流短路

网友:
只要谐振了就可以辐射能量了~~不一定非要回路~~~

网友:
天线应该不一定需要回路

网友:
可以看看天线原理与设计嘛。

网友(2012-04-28):
天线就是开路的

网友:
天线可以等效为一个RLC并联谐振电路,其中的R就包括辐射电阻,这个辐射电阻就表示能量的辐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地为回路!

网友:
天线是要把信号能量辐射出去的,不是在回路中传输的!!!

网友(2012-07-17):
天线肯定是向外辐射能量的,这个和回不回路没有本质的关系

网友:
就是开路啊

网友:
一根导线,在谐振时就是一天线, 单极天线 ,偶极子天线都不是闭合的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看看麦克斯韦方程就理解了

网友(2012-10-03):
電流在近場是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