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pt有什么命令能够提取出sdf文件?

楼主(2012-02-14):
请问各位

用pt进行sta时,使用edi提取的sdf文件和spef文件进行反标,请问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吗?
还有,如何利用pt软件,提取出sdf文件?

楼主:
搞定了,write_sdf,和dc类似

网友:
spef用encounter提取的不精确,建议用StarRC提取。

网友:
write_sdf,看一下dc的command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