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对metal2或者metal3不做检查

楼主(2012-02-14):
我用的是csmc的.5工艺做DRC时,
发现对metal2或者metal3的规则不做检查,
比如我在我画一个meatal2的长方形的width很小时, DRC不会报错,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你的layout 确实与design rule 不符,那就是CommandFile 的问题呗

网友:
检查规则文件中的定义咯!
(不过话说那玩意儿我反正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