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寄存器的spec有点看不懂(已解决)

楼主(2012-02-14):
请问read/write操作为什么分firm ware 和 core两部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irmware读写均可。。。。core只读。。。有区别。。需要区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没错,问题是由于我没有搞明白,哪部分算firmware那部分算是core, 就是说这些寄存器在我配置的时候,写testbench的时候,把他们看成是可以读写操作的,在core看来是只读操作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理器的processor不会去这些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只会读他们的当前的值。

网友:
我理解可以看作工程模式(firmware)和一般模式(core)
因为firmware只针对设计人员,而core我认为是cpu等软件接口对该寄存器只能读取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一般设计分硬件core和firmware两部分的。。。firmware主要用来控制流程啊啥的。。或者配置一些寄存器,你这里列出来的这个寄存器,就由firware来写。。。。硬件core可以读出来查看。。。不知道正确不?我是这样认为的。。主要看看你的设计是不是有firmware和硬件core两部分。。。那个core是硬件core的意思么??还是在你那里有别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exactly you are right. 呵呵。的确是这样的。谢谢啦, 用的这个IP很庞大,有co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