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请问用edi软件进行sdf文件提取的标准操作

楼主(2012-02-14):
请问各位

在edi软件中进行提取sdf文件时,由于考虑到CTS之后,需要载入一次sdc文件(含有set_propagated_clock,去掉时钟三个约束),再用encounter的RC extraction进行准确的sdf,spef提取。但是,在loadDesign这一步载入的sdc文件含有时钟进行的约束(uncertainty,latency、transition);请问,在encounter中是不是有什么命令在进行RC extraction前,用含有(set_propagated_clock)的sdc文件替换原来的sdc文件(包含时钟约束)?

补充:我在进行时钟树综合时,使用过命令clockDesign -postCTSsdc XXX.sdc(含有set_propagated_clock)。请问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已经指明了RC extraction使用修改的sdc文件?

问题的重点是:我认为在进行RC extraction时是需要使用cts后的sdc文件的,请问要如何做这一步的重新载入sdc,我查过cmd ref 有个loadTiming,不知道这个命令是不是这个效果?

网友:
大哥,人家说了也要做SDF的。

网友:
如果你没有用MMMC的话,那就用
unloadTimingCon
+
loadTimingC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是在进行RC extraction之前的载入新的sdc文件吧?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要计算sdf,只计算spef,可以不用更新s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