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无线通信中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2-02-14):
目前在无线通信方面主要的抗干扰措施无非是跳频、扩频等一些几十年前采用的技术,大家讨论一下最近几年有什么好的抗干扰措施。

网友:
通信也是至少一个世纪以前的技术了,现在还在研究。很多技术不是你想得那样的。同样是扩频,方案有很多种,性能上面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同样是跳频,中国的军品和美国的军品在性能上相差很多。建议你还是钻进去,深入的研究一项,而不要总是泛泛而谈,中国需要钻进去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不需要什么都不懂,只是看看帖子,听听学术报告,就在到处吹牛的人。

网友:
跳频有跳频带宽、跳频速率,系统复杂度等。。。好吧

网友(2012-03-19):
怎么这个区这么冷清呢?

网友:
新领域,量子传输,貌似理论上可以完全不受干扰。

网友:
近些年比较热的MIMO系统,即采用分级技术对抗干扰。

网友(2013-05-06):
通常对于抗干扰技术有下面的几大类:
1.基于频域处理的技术,如频谱感知,以及对应的扩频、跳频技术;
2.基于分集的技术,如时域分集、频域分集、码域分集、空域分集、极化域分集等;
3.基于空时信号处理的技术,如智能天线技术的波束成型、干扰置零、空时多用户检测、空时编码等;
...

网友:
能把跳频做好就很不容易,美军也在用跳频

网友(2013-06-15):
2楼说的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