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S电路噪声

楼主(2012-02-15):
MEMS和电路工作时,噪声比较大,怎么仿真验证?

楼主:
人气还是比较冷清

网友:
你是什么器件呢,一般利用等效电路来模拟,包括噪声也是

网友:
这么冷清阿!

楼主:
普通MOS器件,如何等效模拟?

网友:
机械类的MEMS结构可以等效成电路器件?

网友:
通常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将MEMS机械部分和电路部分分别用系统传递函数表示,然后再Matlab中用simulink仿真,simulink中可以比较方便的添加各种噪声模型;第二种是用电路软件模拟,也需要把机械部分用传递函数表示,然后根据传递函数的阶数采用适当的RLC电路等效,将RLC模型带入电路中仿真

网友:
或者使用verilogA,编写模块,带入电路仿真

网友(2012-03-30):
还没有仿真过Noise,也想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2-04-30):
一般用pspice做电路方面的噪声方针,机械的可以用matlab。你将两者联合起来就ok

楼主:
一般用pspice做电路方面的噪声方针,机械的可以用matlab。你将两者联合起来就ok
引用 网友A:

可否说得详细点,如何操作?

网友(2012-06-11):
方法有很多,利用RLC建模,利用Verilog—A硬件描述语言描述MEMS模型,提出MEMS的传递函数在SPECTRE,HSPICE、Matlab上仿真都行,可是仿真准确就很难了。MEMS模型的建立必需建立在对MEMSsensor大量实测数据的基础之上。

楼主(2012-08-31):
方法有很多,利用RLC建模,利用Verilog—A硬件描述语言描述MEMS模型,提出MEMS的传递函数在SPECTRE,HSPICE ...
引用 网友B:

看相关资料,现在用的多的就是va建模,如果有某sensor参数,如何建立模型比较接近实际工作?

网友(2012-11-12):
回复 楼主:

    楼主能讲下噪声测试系统怎么搭建的吗,学习下

网友(2013-05-10):
这个问题很好,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3-10-10):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很好解决.没那么简单. 机械类躁声和电子躁声是不同的.

网友(2020-01-13):
还是缺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