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tream out top level gds

楼主(2012-02-15):
请教各位:

     怎么样能够在ICC里导出完整的GDS呢?
     我现在这样用的: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library/gds2OutLayer.map
     write_stream -lib_name ${lib_name} -cells ${cell_name} ./output/${cell_name}.gds
     这样出来的gds只有顶层连接,模块都是空壳,请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reference的lib中含有CEL这部分信息的话,应该能出来吧

楼主:
模块的mw lib是用LEF做的,所以有CEL信息,但是也只是个壳子
这样的话,即使出来GDS也没意义,还是只能在icfb里去merge了,是这样的吗?
通常大家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上-child_depth 99选项,就能输出full gds,如下: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rese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map_layer ../library/gds2OutLayer.map
     write_stream -lib_name ${lib_name} -cells ${cell_name} -format gds ./output/${cell_name}.gds

网友:
我是用脚本在calibredrv里merge的

网友:
LS是牛人 膜拜啊

网友(2016-01-14):
最近也碰到這問題,得學習學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