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样的比较器结构常用吗?

楼主(2012-02-15):
一级增益级后面直接接反相器,和两级比节省了一路静态功耗,增益小了点,还有什么缺点?又有什么优点?好像不太常见

网友:
优点是简单,缺点是防抖动能力较差,建立时间较慢,性能一般,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楼主:
优点是简单,缺点是防抖动能力较差,建立时间较慢,性能一般,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对比较器接触不多,还属于菜鸟级

网友:
Not good
because differential pair output is not full swing,
there will be a large leakage current in inverter

网友:
敢问楼上各位大神,这种结构的输出端会不会容易产生抖动?

网友:
存在镜像极点,驱动容性负载容易震荡,带宽不宽,摆率不够大

网友:
看应用场合,一般的不会采用,缺点多多啊

网友:
缺点挺多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比较器准备用在Relax OSC里面的(3M,jitter指标还不知道),主要是功耗要很低。速度比较慢所以线性度会差一些吧,不知道合不合适?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种结构还是比较常见的,本人最近在做项目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模块,师兄说这种结构的比较器结构比较简单,但是性能不会很高,而且功耗也很大,因为第一级输出的电压可能处于中间电位,静态的时候,输出级的反相器会存在静态功耗,所以功耗会比较大……本人也是新手,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比较器,不是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增益和输入信号了,

网友(2012-08-03):
回复 网友C:

   人家都没有要闭环,关稳定性什么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为0时,第一级输出什么?只要有mismatch,输出很可能到vdd/2,你所说的静态功耗不减反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