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andgap电路设计

楼主(2012-02-15):
我现在要做一个电源电源20-50V的bandgap,想法是用一个pre-regulator得到5V电压,再用低压(5V)器件做bandgap,不知那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电路的?能否提供下pre_regulator要怎么做?有没有相关paper之类的?
谢谢啊!

网友:
就这样做啊。bandgap和regulator电流控制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