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dix-2 sub-adc

楼主(2012-02-15):
radix-2 sub-adc

radix 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就是一个2-bit sub-adc的意思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确定不是sub radix 2 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肯定不是 2-bit sub-adc?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两种不同的a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能问下什么是 radix-2 adc 吗?

   我实在是没太理解这个。

网友(2023-09-20):
应该是sub-radix-2 ADC吧。是指基数因子小于2的ADC,就是相邻电容位的比值不再是2,而是小于2。也叫欠二进制。天然的冗余结构,Cn<Cn-1+Cn-2+...+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