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牛赐教关于fanout过大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15):
用encounter做P&R时,做完placement后,继续做OPT时报fanout一直修不掉,cap和tran都修到零了,请问一般修掉fanout的方法有哪些,希望大牛提出共参考,拜谢

网友:
dc 的时候 set max fanout
也可以在 sdc 里面 加 fanout的 constrain

网友:
工具解决不掉的,自己手动分组吧

网友:
矮油! 我滴个神啊!!
placement opt才做到哪儿啊,时钟树都没建立,CTS都没做,当然有fanout啦!!
上百上千都很正常啊!
做完CTS就没啦!
前提是,你的ctstch要写入maxFanout

至少要做完postCTS,route,si才开始考虑fix与否...

网友:
楼上正确,才placement,还早还早,不过fanout是一定要修完的

optDesign 这个命令就是修的,但是一定要加上-drv,这个argument就是用来专门修drv的op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