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模块被打平问题

楼主(2012-02-15):
DC综合时,用:
  compile_ultra -gate_clock -no_autoungroup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命令,
  也没有用到ungroup命令

但是还是有一个重复调用的模块被打平了,觉得很奇怪,按DC默认应该是不打平的啊!

想请教一下还有没有其它设置会影响的?

网友(2017-04-07):
回复 楼主:

我想把我所有的模块都打平   跟您正好相反。 不知你怎么看的模块是否被打平了呢?  是在生成的网表中查看的吗? 还是有报告查看我的源码是否被打平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直接看网表的,应为网表更直观,如果只有一个Module ,说明全部打平了。
   照理报告中也应该有,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你用了上面的命令, 你查看下命令后面的参数的含义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