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个corner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做RC extraction的时候 要做6种corner的抽取 分别有以下六种cworst_m40
cworst_125c
cbest_m40

rcworst_m40
rcworst_125c
rcbest_m4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牛这个cworst和rcworst区别在哪里吗……

网友:
顾名思义,一个是 C Worst,另一个是RC Worst的抽取

楼主:
谢谢陈版主的回答 那这2种的用处在哪  我们现在一般只有c ,比如pt用,那RC在什么情况下用,是否用于 EM IR-DROP等的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