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估算功耗 如果没有后端给的spef 工具默认设的是啥?

楼主(2012-02-15):
小弟最近在做功耗分析 但是后端还没给spef 就把spef注释掉了 不知道这样工具会怎么处理啊
谢谢版上的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用vcd wave 加lib,可以初步的分析功耗;

网友:
read_vcd and report_power

网友:
个人觉得就是功耗计算不考虑寄生RC

网友:
利用spec可以计算peak power, 否则只是average power analysis.

网友(2013-09-11):
回复 网友A:

您好!之前没有做过功耗分析,请问大侠您说的read_vcd 和 report_power是直接在pt里面执行吗?
谢谢!

网友(2014-04-15):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