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ell status

楼主(2012-02-15):
cell 有unplaced placed fixed cover 四种状态,他们都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要改变这些状态呢?

网友:
unplaced是没有place
placed是说已经place了
fixed是说不可以被move和opt了
cover不知道

如果你placeDesign了,那单元就是placed,如果你想重新place,可以设置所有但愿为unplaced,然后重新placeDesign,如果部分placed的单元不希望被优化或被移动,就设定属性为fixed
cover没用过不知道它的威力

下面的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