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几个Verilog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我现在在学习Verilog,夏宇闻 第二版。但是书上刚开始的例子我输到Quartus II 里面编译后总是出错,我想问下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书上的例子应该不会出错,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什么错误?
给个例子看看,,,

网友:
书上的例子未必不会出错,尤其是夏宇闻那版,也许是编译环境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安装程序在C盘,编码文件放在了D盘。
抄写程序如下:
module Decode(A,F);

parameter With=1,Polarity=1;

endmodule

module Top;
wire[3:0] A4;
wire[4:0] A5;
wire[15:0] F16;
wire[31;0] F32;

Decode #(4,0) D1(A4,F16);
Decode #(5)   D2(A5,F32);
endmodule
保存时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存储的文件名为:Decode
编译后显示有四处错误,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Dcode.v(13) near text ";";  expecting "]", or ":", or "?", or binary operator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Top" at Dcode.v(9) due to previous errors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201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Fri Feb 17 09:24:51 2012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0 warnings

这是消息框里给出的错误信息。
谢谢前辈帮忙解答!

网友(2012-04-09):
兄弟,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不过看起来都是一些语法的问题。请先仔细检查这段code是否符合verilog的语法要求。

网友:
语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