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形式验证时遇到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15):
在给rtl级和它综合出来的网表formality时遇到困难,它不匹配和失败的点太多了,大约有上千个

verify 也有几百个错误

         而verify失败的大都是寄存器和存储器的地方

我给存储器设成了黑盒,但是还是不行,我打开图形化界面显示逻辑锥,查看后我发现reference中存储器的所有输入输出信号值全为1,而implementation中的全为0,然后我将它们强制置为相等,但是还是不行,错误更多了。

而寄存器的逻辑锥打开后:也是值不同,但是都是constant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上千个地方不行,为什么设为黑盒的地方还会说不行,

        还有就是怎么样才能知道有没有插入扫描链呢?到底怎么disabled呢,我查不到哪个信号是scan怎么办呢?
       我连综合后的网表有没有插入扫描链都不知道

哪个高手能指点我一下啊,很急的··

楼主:
大家是不是看不到图啊?太愁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constant,然后SCAN_MODE没有打开。

楼主:
怎么样才能知道有没有插入扫描链呢?到底怎么disabled呢,我查不到哪个信号是scan怎么办呢?
进行诊断,查看其view logic cone 发现 r中的寄存器为0值,i中的寄存器为1值。而r中的存储器的端口值如d什么的为1,而i中的却为0,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啊?

楼主:
mei ren zhi dao a

网友:
read_svf xxx.svf first!!

网友:
有没有插chain ,这个可以看netlist

网友:
请问怎么设置打开SCAN呢

网友(2012-03-28):
你的design没有scan 模式的控制信号吗 ?

网友:
你综合时候直接做了dft,出来的网表已经是插链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要设置一些dft的管脚了,另外差没插链,看看网表中寄存器的si端是否连接,有连接就是插链,没插链的连接0
如果你只是综合的网表和rtl比对出现这种情况:
1.综合工具版本和formality版本是否匹配
2,是否读入了svf
3,确认rtl和网表版本是否一致
4,确认你读入了memory的库文件,没有读入仿真文件
5,确认你的memory是否需要设置user_match
因为rtl到综合的网表基本不需要设置什么东东,所以暂时想到这些,楼主自己确认一下吧

网友(2012-07-06):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能否讲讲插入扫描链后的网表要怎样才能和rtl code做formality?也请各位大侠发表一下各自的作法!谢谢!

网友(2015-08-04):
谁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