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建立时间不通过后仿真会出现什么样的error或warning

楼主(2012-02-15):
如果建立时间不通过后仿真会出现什么样的error或warning?
在后仿真run时出现error:../fs90a_c_generic_core_21.lib.v[3445]setup[negedge D:643ps,negedge CKB&&&RB:715ps,184ps];
是什么意思?是建立时间不满足的表现吗?

网友: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错误和告警。而且一般都有时间提示。

网友:
反标模拟我不知道前端怎么搞
反正setup不满足的话,反标要降频才能跑通
hold不满足的话,反标会有时序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你!
   用modlsim后仿真时sdf有三种反标类型,min,max,typ这三种类型是不是都要后仿真试下?

网友:
好难,不懂

网友:
我以前做过的一般对min和max做后仿真即可。

网友:
最关键是max
不过max min都过了 typ基本也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