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quest 非周期时钟约束

楼主(2012-02-15):
在quartus中如何对一个非周期时钟进行约束啊?
比如有一个27M的非周期时钟,它的占空比不断的变化,我应该怎么去约束它呢?

网友:
占空比不断变化?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这个不是时钟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占空比不断的变化? 这个问题有意思,好像这样的信号做为时钟本来就是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