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下做led driver怎么入行

楼主(2012-02-15):
小弟初初接触power ic方面的工作,从事led driver的电路设计,没什么基础,请问各位应该看点啥资料比较好打基础的

网友:
先把系统结构搞清楚吧

楼主:
有啥资料好推荐的么

网友(2012-03-19):
看你做什么类型的 直流的 ACDC DCDC的
直流的很简单啦,电流镜那种
DCDC就要研究一下小信号建模的问题。
ACDC最难了,要先搞清楚,外围器件,变压器的工作原理,还有PFC之类的概念。内部的环路和DCDC类似。

网友:
理論先懂~
系統大概是保護
其實沒很難~
幾次就有感覺啦~

网友(2013-05-31):
good I need it suppor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