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at-speed, mbist at-speed, 和 jtag SDC

楼主(2012-02-15):
scan at-speed, mbist at-speed, jtag SDC
大家好,各位牛人帮忙解释一下上面的名词,小弟对测试一点也不懂啊,谢谢了!

楼主:
牛人说句话啊!

网友:
scan at-speed : scan capture mode时的测试速度与function时速度相同
mbist at-speed :与上面的类似
jtag SDC :jtag 的约束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老大。

网友(2012-12-06):
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吧。

scan at-speed : 是测的迟延故障,检测电路中有没有时序上的违反
mbist at-speed:是测的MEM的interface周围的电路有没有时序违反,也就是说,能不能按实际设计的时钟写和读
JTAG:boundary scan

网友(2013-06-24):
at_speed 模式,主要是用来测试transition的

网友(2018-07-14):
JTAG : boundary scan or debug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