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C timing 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1.我在用PT报timing时,老大让我list AC timing report.我想请问各位大侠,AC timing具体是指什么?怎么理解它?

2.在用PT报timing时,经常要分为好多mode和好多corner的组合,进行分析timing。例如,我在项目中,就使用normal-mode,mbist-mode,scan_shift-mode,scan_ac_cap-mode和scan_dc_cap-mode。我想再请问各路大侠,scan_ac_cap-mode和scan_dc_cap-mode各指什么mode?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哪位可以解释
另外,楼主为什么scan的两个步骤还要分开corner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要分析每个mode下的不同case,为了cover更多的case,就需要在不同mode下分成好几个corn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scan下面的路径应该是一致的 constrain应该也是通用的吧,这个为啥要分开呢?

网友:
ac timing 就是 regin  和 regout 上的tim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an_ac 和scan_dc上的constrain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刘,你说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一样在哪里呢,请教了

网友:
我猜啊 你PT里报的timing 是internal 和 外部的timing都报出来了 他们要你list出 AC的timing 就是in2reg 和reg2out的timing ,应该有设过group path的 你看看

网友(2013-06-30):
ac和dc?怎么感觉怪怪的,交流和直流?

网友(2024-08-14):
所以,这个AC timing是指什么啊?是哪个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