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样功能的电路有哪些

楼主(2012-02-15):
我是刚入们的新手
我们导师要我设计一种驱动电路
它是有两个电极中间夹一个要驱动的负载
然后这个驱动电路有两个输出分别接到这两个电极去输出弦波来利用电场驱动负载
简单说就是这驱动电路有out1和out2
而out2与out1的相对压差为一弦波
请问这样功能的电路有哪些呢
目前完全不知该如何下手

网友:
用震荡器做信号,后面跟运算放大器buffer就可以。
还是要看具体规格参数,视幅度和驱动力、响应速度,难度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