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tcl循环体的写法

楼主(2012-02-16):
现在又这样的脚本语句,有两个变量i,j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i_clkj....
这里i为外循环,范围为0--15
j为内循环,范围为0--7

该用怎样的tcl语法实现上面的循环体了?

想要实现后的语句如下: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1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7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1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7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5_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5_clk1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5_clk7

网友:
for {set i 0} {$i<16} {incr i} {
    for {set j 0} {$j<8} {incr j}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i_clk$j
    }
}

太简单了版主都愿意回答你哦。

网友:
for {set i 0} {$i<16} {incr i}
        {
            for {set j 0} {$j<8} {incr j}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i_clk$j}
        }

=>
把格式換成這樣你應該更容易看懂
i為 外迴圈變數, j 為內迴圈變數, 內迴圈執行完執行外迴圈
因此這段程式執行時, 應該會產生以下結果

一開始i=0, j從0增加到7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1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2
.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0_clk7

下一個迴圈i=1, j從0增加到7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0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1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2
.
.
create_clock -period 200 -name dat1_clk7

然後一直重複到i=7, j=7為止

网友:
感觉要把$i括起来吧,不然就变成$i_clk变量了

网友(2012-03-17):
楼上正确,不过不是加括号,加转义字符\,dat$i\_clk$j 就ok了

网友(2014-11-16):
学习了,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2014-12-25):
dat$i\_clk$j or dat${i}_cl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