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导出时序约束文件出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16):
synopsys 导出时序约束文件出现问题如何解决,报错:'write_constraints' is disabled. (CMD-080)。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是要用write_sdc命令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write_sdc abc.sdc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n CMD-080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决了!

网友(2012-03-18):
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入 write_sdc /***/###.sdc 命令就行了,***代表你要存放的位置,###代表你所存sdc文件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