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2个元件的电路。该电路怎么分析?求助,谢谢。

楼主(2012-02-16):
电压源为阶跃信号,输出电压Vo为多少呢?希望能提供一些分析,特别希望给出电容电荷移动形成电压的分析。关于电容上电荷的分布,我也是想了好长时间,还是弄不明白,希望能给出仔细的分析过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
如果你不习惯考虑电容负载,你可以用简单的容抗计算
我们都学过,C的容抗Xc = 1/(ω×C)= 1/(2×π×f×C)
你把电容当成个电阻,阻值用这个值,分析分析。很简单的。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如何根据电荷计算电容电压。因为开关电容放大器的增益等计算涉及电荷分布的问题。谢谢。

网友:
帮楼主一起顶!

我也想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说这个问题,的确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
    我觉得基本的考虑方法还是△Q=C△U=it,i 随相位变化,随压差变化,计算还是用容抗可以算。
    这些东西要硬算需要比较好的逻辑思维,我比较笨,喜欢先仿个瞬态,然后解释一下波形,比较容易懂。弄懂后再做设计。

楼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出于两点原因:1,拉扎维书第12章,电容放大器分析涉及电容电荷2,电容形成的共模负反馈。分析过程在图片中给出,望指教。谢谢楼上同仁们的回复。

网友:
这个分析是对的,太细致了。
电路设计时不能老算计这么细致的内容。。。
我是这么理解的,当一端电源拉高时,会开始给枝路充电,电流i=△u/2Xc,Vo=it/C的积分,一直充到两个电容的电势差和等于△u为止,这时电源和负载(对电源)电位相等,电流停止流动。快速的判断初始态和稳定态的工作点很重要。
若有错误请指正。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但是你给出的表达式中电容充电电流并不是恒流。在这里我是刻意注意电容的电荷分布情况的,实际中在没有其他情况下,不会这么思考的。呵呵,谢谢你的参与。谢谢,此贴到此位置吧。

网友:
再次证明数学教育是多么失败,简单的ode就可以搞定,二楼,你知道用omega意味着什么吗, 确实很简单,不过你的理解completely wrong

网友:
9楼是正确的。2楼发生概念性的错误

网友:
分析的不错,是假设Vo的初始电压是0的情况,Vo的初始电压也有可能不是零。假设Vo的初始电压是1V,还可不可以这样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