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LVS的警告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16):
WARNINGayer Z22NP:<1> CREATED with an exclusive FLAT instantiation
WARNINGayer Z22PP:<1> CREATED with an exclusive FLAT instantiation

LVS 时总出现上面的错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请教,谢了。

网友:
我没遇到过啊!

网友:
问问别人吧!

网友:
能提供 更多說明嗎
查一下 Layer Z22NP:<1>
是怎麼來的 或許能了解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画版图的时候引入了实例,画的有问题。自习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