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modelsim用sdf反标做后仿真

楼主(2012-02-16):
在modelsim用sdf反标做后仿真时发现选用type类型时仿真OK,但选用min和max类型反标时却连反标都不成功,出现很多error,说在sdf文件里找不到一些引脚。怎么回事?一般用哪种类型反标来做后仿真?是不是三个反标类型都要试下后仿真都通过了才算OK?

网友:
个人觉得,你的sdf中应该只有max和min的值,所以typ仿真中会很顺利,但是max和min就出问题了

一般来说,max和min是必须要仿真的,分别用来检查最坏的setup和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对!在PT中分析时序采用bc_wc模式,用于后仿真的.sdf文件是在PT中产生的。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我却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sdf反标用modlsim做后仿真时没有提示出错误,但一条数据线上出现了5ps左右的不定态。其他信号线的输出和前仿真一样,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仿真到底通过了没?

网友(2012-05-11):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SDF文件反标成功,但是后仿没有延迟,与前方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不是库文件加载错误,还是SDF文件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查,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是在pt下用bc_wc分析的吧,然后write_sdf出来的sdf文件吧
最后把sdf载入到modelsim里面做后仿,

流程上应该是没有问题,至于你说的不定态,是在复位前还是复位后?
另外你的Verilog文件加上timescale没有,你的testbench仿真的额信号,特别是时钟,是不是按照你的设计那样给出来的时序关系?

网友:
一般只要worst和best能过后仿就可以了,typical基本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