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t下进行sta的几个属性设置命令的意思[已解决]

楼主(2012-02-16):
求助,请问各位,
在pt的脚本中,如下的及格命令式什么意思。
set sh_continue_on_error true

set sh_source_uses_search_path true ;#

set svr_keep_unconnected_nets true ;#

set timing_report_unconstrained_paths true

set timing_remove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true ;#

set cache_read  {} ;#
set cache_write {} ;#
set allow_newer_db_files       true ;#
set write_compressed_db_files  true ;#
set sh_source_uses_search_path true ;#

网友:
man 一下,看一下字面的意思都应该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