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里怎么体现pin的属性是analog?

楼主(2012-02-16):
请教各位大牛,
     我现在用ICC在做一个包含有几个模拟IP的的顶层PR,怎么样能够直观看到模拟IP pin的属性是analog呢?
     另外,当做OPT的时候,模拟信号有没有可能也会被优化呢?例如trans,timing等等。
     大家在ICC里是怎么处理模拟信号的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牛们,帮帮忙吧

网友:
pin是不分模拟或者数字的,对于模拟IP,pin一般可分为POWER,GROUND,SIGNAL就可以了。
模拟信号一般是需要手工布线的。
我没有碰到要对模拟信号做tran,timing opt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根据模拟IP的要求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您的答复
    是ICC这个工具不能区分模拟pin还是数字pin吗?EDI是可以在GUI里直观区分的

楼主:
    谢谢,这样的话,ICC在优化的时候,就会去做DRV和timing优化,而不管是数字和模拟。
    您的意思是,之前需要对模拟pin设置dont_touch,是吗?

网友:
谢谢,这样的话,ICC在优化的时候,就会去做DRV和timing优化,而不管是数字和模拟。
    您的意 ...
引用 网友B:

设dont_touch可能还不够,如果绕线有特殊要求的话可以加NDR或手工custom rou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没有看到有,不过一般而言是一眼就能从模拟IP上看出来,明显数字和模拟是不放在一起的。感觉区分这个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