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shell查看synopsys manual的小技巧

楼主(2012-02-16):
在shell下先echo $MANPATH, 如果MANPATH变量不存在就键入man -w,
会得到一个man时的查找路径,将这个查找路径和synopsys 中的manual路径一起添加到变量MANPATH中就可以了:
shell > man -w
/usr/local/man:/usr/local/share/man
shell > setenv MANPATH /usr/local/man:/usr/local/share/man
shell > setenv MANPATH ${SYNOPSYS}/doc/syn/man{SYNOPSYS}/doc/snps_tclMANPATH
shell > man report_timing
.....

其中 SYNOPSYS是 工具的安装路径。
用这个方法就不需要每次都启动工具再查命令啦!

楼主:
打的是冒号,变成笑脸啦!

网友(2012-04-26):
效果不错,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试验了一下,很好用的,呵呵

网友:
支持这样的经验分享,谢谢

网友:
提一个改进的问题
man <synopsys_command>需要把这个command打完整,如果不记得完整的命令的时候,在dc_shell里面,可以用help *xxxx*找到所有相关的命令,再用man来看解释。请问在linux下,有什么方法做到类似help *xxxx*(找到所有synopsys相关命令)的方法?

网友:
help在不同工具有不同的表达,

encounter 这些都是 help command ,

icc 这些都是 command -help ,

man倒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