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库 0.35um转到0.18um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想将0.35um的工艺库转到0.18um,原来的Layout用的0.35um的库,想一起转过去,要怎么做最省事呢,大家有过这样换工艺库吗?
0.35um的库里面有很多数字逻辑门,是自己做的Layout,要转过去,要一个一个重新画吗?
数字的逻辑门还好说,数量少,但是好多芯片是模拟的,难道也要重新画????
高手救急呀、、、谢谢!

网友:
0.18um 的 rule 和 0.35 um 的 不同
接近 90 % 要重畫

网友:
差好多呢 只能重画啊

换工艺库的事情我原来一直干。。rul不一样只能苦死LAYOUT了。。。

网友:
重畫.......
沒捷徑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回复、、、看来苦命的日子开始了、、、

网友:
要重做吧

网友:
似乎只能重画!
重画的前提下,就体现出标准单元的重要性!

网友:
不同的规则,不同的流程,好像没法转换吧~~~~

网友(2012-03-17):
我们做过0.18转到0.11工艺的  之前电路要仿真的 因为模型都变了 可能还会有新的各种效应出现

一般来说 从版图角度 大工艺转小工艺的话 金属线宽 间距什么的不会有问题 电路方面没要求的话可以保留原尺寸 但很多扩散区的工艺会有变化 虽然是工艺节点变小了 但有时候扩散区间距什么的反而会变大。。。  模拟的只能手改了 还有 栅长宽什么的你们没做变动的要求么?

如果没有的话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要求 就是孔的变换(CT VIA)  如果图小的话 我们一般直接用命令SIZE完成  如果图比较大 层次多 一般使用calibre中的COPY ,SIZE,DRC CHECK MAP几条语句完成  还有一个calibredrv这个工具也有命令行可以完成 我还见过做数字的用TCL编脚本做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IZE要怎么操作?

网友:
DRACULA工具写一个rule文件可以处理类似的问题,仅仅能够解决你规则上和层次上的问题!

网友:
整体缩放的话,Streamin 和 Streamout的时候有个scale参数,可以设置一下,能够修改版图大小。

网友(2013-11-07):
回复 网友B:

   楼主0.35工艺库还有么?  能给我发一份么?

网友:
难道楼主是熟人?台湾工业区的?模拟部分重新画也没多长时间,还能增加画版图的经验。

网友(2018-01-16):
需要重画,如果对metal routing走线无特别要求可以copy过来,相当于省一部分工作,但是devices需要重构。
楼上有说shrink的,整体缩小比例没有操作过,有经验的指导以下

网友(2018-09-04):
Shrink by DRC tool

网友(2019-01-14):
2012年的帖子,怎么一有回复,就直接显示在最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