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 0.35um转到0.18um

楼主(2012-02-16):
大家好,想将0.35um的工艺库转到0.18um,原来的Layout用0.35um的有很多,想一起转过去,要怎么做最省事呢,大家有过这样换工艺库吗?
0.35um的库里面有很多数字逻辑门,是自己做的Layout,要转过去,要一个一个重新画吗?
数字的逻辑门还好说,数量少,但是好多芯片是模拟的,难道也要重新画????
高手救急呀、、、谢谢!

网友:
工艺库貌似不是转来的吧。。。是工艺厂商提供的啊。
你可以把电路里头的器件集体替换成新的工艺库的器件。特性需要再次确认的。
但是LAYOUT的话,如果工艺厂商没有提供标准器件,那当然是重新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