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半带滤波器的!!!

楼主(2012-02-16):
各位帅哥们,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用fdatool设计几个滤波器,一个是低通滤波器普通的,一个半带滤波器。
然后我就在similink中加入sin wave ,普通的滤波器可以通过对应频率的,也把高频部分过滤,功能OK,
但是半带滤波器就全部信号高低频率的都通过,这是我半带滤波器的设置,请问这是为什么,半带滤波器难道是我理解错误???请指教。

楼主:
高手那里去了,先顶起来先,有怪莫怪!!!

网友:
图给的不对,Response Type没选好,Apass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对呢?半带滤波器不是低通滤波器吗?
他的通道波纹和阻带波纹衰减是一样的啊,帅哥!!!!!

网友:
半带滤波器是一种特殊的低通滤波器,其通带宽度与阻带宽度相等,且纹波大小亦相同;从冲击响应上看,偶数点为零,实现时只需一半的计算量;适合于"2的整数次幂"倍插值或抽取等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TKS,帅哥,我以为半带滤波器是低通的一种,然后没注意有一个专门的半带滤波器,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