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引用calibre问题

楼主(2012-02-16):
小弟,安装了IC5141和Calibre,两个软件单独都能正常启动;通过设置亦将Calibre嵌入virtouso菜单中。但是如果再virtouso中点击calibre菜单中的DRC、PEX、RVE等时,软件将会报“RVE server socket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而无法启动!请论坛中的大牛、高手们指条明路吧,谢谢!

楼主(2012-03-21):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因在于.cdsinit文件有问题,我的.cdsinit文件是直接从IC5141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中拷贝的,其中最后一部分有问题,删除后就正常了!
   建议以后有相关问题的,把.cdsinit直接清空,在把命令一段的加进去验证,肯定能解决!

网友(2012-08-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lz能否详细说明?最好能给出.cdsinit里面调用calibre的具体命令,感激不尽!

网友(2018-12-29):
回复 楼主:

楼主的calibre是什么版本?10版本么?ic5141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