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5141中引用Calibre的问题

楼主(2012-02-16):
小弟我安装了IC5141和Calibre,两个软件单独都能正常启动;通过设置亦将Calibre嵌入virtouso菜单中。但是如果在virtouso中点击calibre菜单中的DRC、PEX、RVE等时,软件将会报“RVE server socket has not been initialized”,而无法启动!请论坛中的大牛、高手们指条明路吧,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个人觉得无非两个问题,环境变量设置问题,软件破解问题。你确定单独的calibre没问题,你用calibre -gui动后,用drc 然后跑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单独启动Calibre进行DRC操作没有问题,输出的结果也没有问题。今天查看了一下,发现IC5141启动时出现很多错误如下

error

error

而且发现,启动后IC5141中的Library manager点击无反应了!

楼主:
总算解决了,太费劲了!!原因在于.cdsinit文件有问题,我的.cdsinit文件是直接从IC5141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中拷贝的,其中最后一部分有问题,删除后就正常了!
   建议以后有相关问题的,把.cdsinit直接清空,在把命令一段的加进去验证,肯定能解决!

网友(2013-10-13):
灰常的感谢楼主啊····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搞···都整了一个上午了····

网友(2014-09-21):
请问楼主,修改后的.cdsinit你是放到哪里了

网友(2015-05-14):
内容可以直接放在root下面就可以

网友:
还是.cdsinit使用的问题

网友(2021-11-13):
可以把.cdsinit内容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