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erilog有这种写法吧?(已解决)

楼主(2012-02-16):
reg  [20*8:1]             command;
command       = "lane_cnt";

网友:
这种写法是可以的,字符lane_cnt的ASIC码赋值给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也对,呵呵,刚刚想明白,我还在想怎么把字符存储,是不是类似于$display呢,糊涂了,呵呵,谢谢啊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All the nets of type reg are restricted on assignment statement.
They should be assigned within a block depicted by "begin" a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要表达什么呢?所有的reg的赋值要有限制?多变量赋值嵌套在begin end里?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问的问题是这种代码风格可不可取,我自己觉得上面在写display driver的时候应该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字符串赋值!